[求助] LDO的NMOS功率管尺寸选取

楼主(2024-10-15):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LDO的NMOS功率管尺寸,怎么选取或者计算比较好呢

网友:
根据负载电流来选取的

网友:
根据负载电流选取

网友:
通常首先需要确定最大带DC负载为多少,再将最大带载乘以2作为最大DC负载。
     将LDMOS 单独接最大DC负载仿真,调整其m数,使其的VDS为500mV左右时的管子尺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