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电路中老是产生这种锁定文件,怎么避免?

楼主(2024-10-15):
(图片)

网友A:
这个是你非法关闭导致的。以后关闭内容先关闭原理图 ade  再关闭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非法关闭导致的。以后关闭内容先关闭原理图 ade  再关闭virtuoso

先关闭仿真ADE环境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关闭仿真ADE环境是吧

是的,锁住的原因就是这个。

或者你可以使用脚本批量删除。

#
DIR_PATH=$1

#
find "$DIR_PATH" -type f -name "*.cdslck" -exec rm {} \

网友:
养成只读打开电路,电路修改完成后回到只读模式的习惯

网友B:
clsAdminTool自己删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sAdminTool自己删下就好

这是啥意思呀,我只知道在文件夹下删除lck文件

网友(2024-11-14):
引用 楼主:
这是啥意思呀,我只知道在文件夹下删除lck文件

terminal中运行clsAdminToolale ./ 列出当前目录及子目录lock文件,are./ 释放当前目录及子目录lock文件。quit退出。

网友C:
这是用“编辑”模式打开schematic/symbol后产生的.cdslck文件,相当于保证你独占了改文件的写权限,其他人只能读,以避免多人同时修改文件造成冲突,用双击打开的方式都是“编辑”模式。关闭文件时,virtuoso经常性不能将编辑锁定释放掉,反映在磁盘上就是.cdslck文件一直存在。所以,养成“只读打开、编辑后随时切换回只读模式”的习惯很重要。
另外,可以用virtuoso提供的clsAdminTool工具来移除产生的锁定文件:

  1. clsAdminTool -are <目标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编辑”模式打开schematic/symbol后产生的.cdslck文件,相当于保证你独占了改文件的写权限,其他人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