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这个关掉以后再那里能重新显示出来吗

楼主(2024-10-15):
有人知道这个关掉以后再那里能重新显示出来吗

网友A:
help旁边空白处右击选assistant 再选palette

网友:
菜单window/assistants/palette

网友:
最上面第一排工具栏 右击一下  出现两个选项 在第一个选项里找Palet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lp旁边空白处右击选assistant 再选palette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