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库

楼主(2024-10-15):
请教个问题, 我在k一个iopad的库, 用的liberate软件。发现个奇怪的现象。ss 0.81v ,125c可以正常k出库。但是ss 0.81v  -40的时候,就会报define_arc

的错误,这个问题一般是什么引起的啊?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啥错误信息都不给,这不是让人瞎猜吗?本来K库的人就不多,你这还让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啥错误信息都不给,这不是让人瞎猜吗?本来K库的人就不多,你这还让猜 ...

谢谢回复,是GPIO的pad, timing arc是从PAD--> IN , 中间有个使能信号DIEN. PAD和IN的timing arc是postive unate 。 我定义了RR FF,两个vector。 类似与一个buffer。 在ss coner下可以k出库来,但是当我调低温度后,比如-40,其他都不变。 就会出现LIB-809 : No vector was found for arc

of cell  r_pin : PAD f ,pin:IN f xx
LIB-425:Restarting spectre simulatin xx
The waveform for comibaiton can not reach full power rail for some slew load combinations .

网友B:
应该不只是改了温度的原因,你再检查下低温的那个脚本,是不是没有全部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只是改了温度的原因,你再检查下低温的那个脚本,是不是没有全部改对 ...

只修改了温度 从125改到-40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修改了温度 从125改到-40

我只想k nldm的库,用命令char_library -io -cells $cell -extsim spectre , 报的ERROR : cell pad pin=IN related_pin=PAD number of ecsm results = 13, but 325 expectd .貌似因为这个引起的RR 向量仿真失败。 怎么消除工具去计算这个ecsm的值呢

网友C:
那么你是否确认过,该ARC在ss 0.81v  -40 PVT可以正常toggl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你是否确认过,该ARC在ss 0.81v  -40 PVT可以正常toggle呢?

我也感觉是这个条件仿真就是不过的,不是k库设置有问题

网友(2025-04-18):
想问问博主是咋解决的呀,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T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