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ter cell 选择与Liberty库疑问

楼主(2024-10-15):
最近做电压域的综合,有一些level shifter的选择问题请教一下

对于level shifter cell通常有以下类型(SRC和SNK的含义已经理解了)

LHSRC:低压到高压,SCMR和输入related power pin是一个
LHSNK:低压到高压,SCMR和输出related power pin是一个
HLSNK:高压到低压,只有一个电源,SCMR和输出related power pin是一个

但是在实际选择cell时发现如下问题(top是tt 0.75v,低压域tt 0.6v)
1. foundry库有两种,分别是ss_0p675v_0p54v和ss_0p54v_0p675v,请问这里面电压的含义和顺序代表什么?(实际打开lib看了一下好像跟输入输出电压对应)
2. 在两个库中发现如下cell

ss_0p675_0p54
    1.  LHSRC
    2.  LHSNK
    3.  HLSNK
ss_0p54_0p675
    1.  LHSRC
    2.  LHSNK

请问这些cell分别用在什么位置呢?综合是要吃两个库吗?比如低压域输出到顶层的信号必须要用ss_0p54_0p675库的LH cell吗?反过来顶层输入到低压域的必须用ss_0p675_0p54库中的HL cell吗?
3. 根据2,我在实际使用中发现了如下问题:
两个库有完全重名的(LHSRC和LHSNK)的cell
根据2,ss_0p675_0p54库中的LH Cell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而且看lib发现输入pin的电平(0.675v)高于输出pin的电平(0.54v),跟LH的名字感觉有冲突,非常疑惑

楼主:
samsung和tsmc的库都有类似问题,level shifter cell比预想的复杂的多

网友A:
1. 没错,输入的related power voltage在前,输出的在后
2. 看#3
3. ss_0p675_0p54中有LH说明其实这种类型的单元本来就是设计成可以双向转换的,只不过一般面积比单纯的HL大得多而且还要连多一个secondary power pin没人用它来做H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没错,输入的related power voltage在前,输出的在后
2. 看#3
3. ss_0p675_0p54中有LH说明其实这种类型 ...

请问读lib的时候同时出现在 ss_0p675_0p54 和 ss_0p54_0p675 的cell会相互覆盖要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读lib的时候同时出现在 ss_0p675_0p54 和 ss_0p54_0p675 的cell会相互覆盖要怎么办呢
...

指定了不同的supply voltage应该是不会相互覆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没错,输入的related power voltage在前,输出的在后
2. 看#3
3. ss_0p675_0p54中有LH说明其实这种类型 ...

ok,感谢指教,这些东西翻了工艺文档也没有明说,总是觉得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了不同的supply voltage应该是不会相互覆盖的

具体是哪个命令呢?我是在综合,dc load db时就会报,而且后端也遇到了跟我类似的问题,他的做法是手动把0p675v_0p54库复制一份,然后删掉里面重名的LH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没错,输入的related power voltage在前,输出的在后
2. 看#3
3. ss_0p675_0p54中有LH说明其实这种类型 ...

那可以HL,LH都用ss_0p675_0p54的cell吗?里面LH的cell比ss_0p54_0p675里面的LH有什么差别呢?是不是面积功耗都会高些?

而且dc会去检查related voltage是否匹配,dc没法选择这个LH的cell,因为输入电压是0.675,而输入信号的domain是0.54

网友A:
1. 命令是 set_voltage
2. 同一个cell在ss_0p675_0p54和ss_0p54_0p675下,K库的条件完全不一样,不能这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哪个命令呢?我是在综合,dc load db时就会报,而且后端也遇到了跟我类似的问题,他的做法是手动把 ...

我们之前也是这样做的。。。总觉得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命令是 set_voltage
2. 同一个cell在ss_0p675_0p54和ss_0p54_0p675下,K库的条件完全不一样,不能这么用 ...

也就是说最好只在在两端电压高低、低高都可能的场景中用?像我这种电压大小关系固定的就按照电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最好只在在两端电压高低、低高都可能的场景中用?像我这种电压大小关系固定的就按照电压来?
...

电压大小关系固定的就按照电压来?
> 是的

最好只在在两端电压高低、低高都可能的场景中用?
> 不,像你说的,高低、低高是两种场景,对应每种场景也应该按照电压来的

像在PR中,如果模块本身是DVFS,可能会建两个场景做MCMM;如果模块本身是固定电压,只是邻接模块电压会变,事实上也可以建两个场景,但是为了省时间可能只用timing worst的那套(比如说LH那套估计延时更大,因为输出电压的管子大概率比输入的多)
在DC综合中,topo mode是支持MCMM的,但也可能为了省时间而少建场景;如果是WLM综合,那就timing worst的那套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大小关系固定的就按照电压来?
> 是的

“ss_0p675_0p54中有LH说明其实这种类型的单元本来就是设计成可以双向转换的”

我是对这句话有些疑问,也就是ss_0p675_0p54里面的LH cell用在什么场景,没太理解
分析的环境条件可以在工具中进行动态设置,但是cell是固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ss_0p675_0p54中有LH说明其实这种类型的单元本来就是设计成可以双向转换的”

我是对这句话有些疑问,也 ...

首先我们把LH cell改名叫做 LVLA,HL cell叫LVLB

ss_0p675_0p54下也就是H->L的条件下K的库, LVLA和LVLB都可以,但是一般都是用LVLB,因为面积小也没有secondary power pin; 但如果要求在source端插的话就只能用LVL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们把LH cell改名叫做 LVLA,HL cell叫LVLB

ss_0p675_0p54下也就是H->L的条件下K的库, LVLA和LVLB ...

我又仔细想了想

对于0.675v输出到0.54v的信号
如果要插在sink端(0.54),可以用LVLA-snk或者LVLB-snk,但LVLB-snk更优,
如果要插在source端(0.675),那就只能用LVLA-src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仔细想了想

对于0.675v输出到0.54v的信号

是的

网友(2025-02-16):
请问在innovus pr中,tsmc的lvl怎么去配库了?比如有一个常开的是0.8v,关闭的是0.75v,现在用的LVLLH(低压到高压)加在常开的区域,高压到低压用的是LVLSRLH(这个cell是双向的,想放在常开的source端只能选这种cell),但是问题是现在常开区域配置库,lvl的库要么是0.80.75,要么是0.750.8,始终有一种cell读的库的电压是反的,能不能跟pt一样,指定具体的lvl instance去配相应的库,比如指定LVLLH读0.750.8的库,指定LVLSRLH读0.80.75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命令是 set_voltage
2. 同一个cell在ss_0p675_0p54和ss_0p54_0p675下,K库的条件完全不一样,不能这么用 ...

请问innovus 走multi-voltage flow,读了upf,update-delay-corner 把domain下面的库指定一下,比如有个domain一个是常开的0.8v domain A 一个是可以关闭的0.75vdomain B

那就是link 0.8v的库给domain A,link 0.7v的库给domain B。对于除了lvl的cell来说这样是匹配的,但是对于lvl, lvl不管是lh还是hl都加在常开的0.8v中,现在lvl的两个库0.80.7和0.70.8 都要给到power domain A,问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指定具体的lvl的instance name 给匹配对应的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innovus 走multi-voltage flow,读了upf,update-delay-corner 把domain下面的库指定一下,比如有个 ...

没用过innovus,像S家的话通过set_voltage确定了每个电源的电压基本上就能link到正确的库了(当然前提是0.80.7和0.70.8都有吃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