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这个传输门开关的结构

楼主(2024-10-15):
请教一下大佬,一般一个TG传输门就可以做开关,这个设计为什么用了两个TG和一个NMOS管做开关,为什么要使用这种结构呢

网友A:
为了减少串扰。当传输门关断时,中间点接地,输入和输出之间不容易串扰。

网友:
隔离开关,防止串扰,防止超过电源地轨的信号倒灌

网友:
防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减少串扰。当传输门关断时,中间点接地,输入和输出之间不容易串扰。 ...

传输门都关断了,输入和输出都没连接上了,输入输出之间为什么还有串扰呢

网友:
因为存在body diode, 单个TG无法实现可靠的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输门都关断了,输入和输出都没连接上了,输入输出之间为什么还有串扰呢
...

寄生电容啊

楼主:
哥,漏源之间不是没有寄生电容吗,当这个传输门关断的时候,输入输出是靠哪一部分的寄生电容连起来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漏源之间不是没有寄生电容吗,当这个传输门关断的时候,输入输出是靠哪一部分的寄生电容连起来的呢
...

源漏之间是有寄生电容的,只不过没它们和栅之间的寄生电容大,但是在敏感的地方,还是可能影响到通道隔离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漏源之间不是没有寄生电容吗,当这个传输门关断的时候,输入输出是靠哪一部分的寄生电容连起来的呢
...

你是一点cmos基础都没有吗?cgs.cds.cgd仿真时候不都能看到?怎么可能没有,只不过有些是f有些是u,极点量级不同不考虑而已

网友B:
可以了解一下T-Switch结构,和你这个意思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漏之间是有寄生电容的,只不过没它们和栅之间的寄生电容大,但是在敏感的地方,还是可能影响到通道隔离 ...

好的,那明白了,谢谢奥

网友C(2024-12-25):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解一下T-Switch结构,和你这个意思一样。

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论文很多的,一搜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文很多的,一搜就有

知网上吗,还是IEEE

网友:
单个TG无法实现可靠的开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