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画版图LVS报错

楼主(2024-10-15):
有大佬教教这个错误咋解决?

网友A:
看起来是尺寸不对,点亮之后看看对应位置的版图器件啊,识别层啊,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
看下这个器件的个数,W值都对不对

网友:
信息太少,,猜不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尺寸不对,点亮之后看看对应位置的版图器件啊,识别层啊,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

感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