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PEX时报错

楼主(2024-10-15):
版图提取参数时,显示如下报错信息,请问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A:
看样子得RULE文件本身的错误,如果自己没修改过的话,可以找CSMC客服。

网友:
编译错误,似乎你的lvs rule设置的有问题,导致3242行这个器件定义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得RULE文件本身的错误,如果自己没修改过的话,可以找CSMC客服。

感谢你的回复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