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我在cadence617中写的verilog生成不了symbol

楼主(2024-10-15):
它说无法在您的路径中找到 ncvlog 可执行文件。请更新您的路径以指向正确的可执行文件,或者使用 wnsNcvlogExecutable 变量来指定要使用的可执行文件。

网友A:
ncvlog是需要xcelium或者IUS, spectreVerilog(旧版)这样的软件才会有的,纯粹的Virtuoso不包含ncv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vlog是需要xcelium或者IUS, spectreVerilog(旧版)这样的软件才会有的,纯粹的Virtuoso不包含ncvlog。 ...

大佬,请问那怎么搞到这个ncvlog执行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