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retool2023.06版本配置iip报没有lic

楼主(2024-10-15):
启动scl成功log里面有DWC-PCIE feature

网友A:
coretools本身需要p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etools本身需要patch

已经patch了有patch成功的log

网友:
测试没问题

网友:
可以解决

网友B:
DWC-PCIE
DWC-PCIE-1-DM-E
DWC-PCIE-1-DM-E-SRC
DWC-PCIE-1-DM-H
DWC-PCIE-1-DM-H-SRC
DWC-PCIE-1-DM-L
DWC-PCIE-1-DM-L-SRC
DWC-PCIE-1-EP-E
DWC-PCIE-1-EP-E-SRC
DWC-PCIE-1-EP-H
DWC-PCIE-1-EP-H-SRC
DWC-PCIE-1-EP-L
DWC-PCIE-1-EP-L-SRC
DWC-PCIE-1-RC-E
DWC-PCIE-1-RC-E-SRC
DWC-PCIE-1-RC-H
DWC-PCIE-1-RC-H-SRC
DWC-PCIE-1-RC-L
DWC-PCIE-1-RC-L-SRC
DWC-PCIE-1-SW-E
DWC-PCIE-1-SW-E-SRC
DWC-PCIE-1-SW-H
DWC-PCIE-1-SW-H-SRC
DWC-PCIE-1-SW-L
DWC-PCIE-1-SW-L-SRC
DWC-PCIE-2-DM-E
DWC-PCIE-2-DM-E-SRC
DWC-PCIE-2-DM-H
DWC-PCIE-2-DM-H-SRC
DWC-PCIE-2-DM-L
DWC-PCIE-2-DM-L-SRC
DWC-PCIE-2-EP-E
DWC-PCIE-2-EP-E-SRC
DWC-PCIE-2-EP-H
DWC-PCIE-2-EP-H-SRC
DWC-PCIE-2-EP-L
DWC-PCIE-2-EP-L-SRC
DWC-PCIE-2-RC-E
DWC-PCIE-2-RC-E-SRC
DWC-PCIE-2-RC-H
DWC-PCIE-2-RC-H-SRC
DWC-PCIE-2-RC-L
DWC-PCIE-2-RC-L-SRC
DWC-PCIE-2-SW-E
DWC-PCIE-2-SW-E-SRC
DWC-PCIE-2-SW-H
DWC-PCIE-2-SW-H-SRC
DWC-PCIE-2-SW-L
DWC-PCIE-2-SW-L-SRC
DWC-PCIE-3-DM-E
DWC-PCIE-3-DM-E-SRC
DWC-PCIE-3-DM-H
DWC-PCIE-3-DM-H-SRC
DWC-PCIE-3-DM-L
DWC-PCIE-3-DM-L-SRC
DWC-PCIE-3-EP-E
DWC-PCIE-3-EP-E-SRC
DWC-PCIE-3-EP-H
DWC-PCIE-3-EP-H-SRC
DWC-PCIE-3-EP-L
DWC-PCIE-3-EP-L-SRC
DWC-PCIE-3-RC-E
DWC-PCIE-3-RC-E-SRC
DWC-PCIE-3-RC-H
DWC-PCIE-3-RC-H-SRC
DWC-PCIE-3-RC-L
DWC-PCIE-3-RC-L-SRC
DWC-PCIE-3-SW-E
DWC-PCIE-3-SW-E-SRC
DWC-PCIE-3-SW-H
DWC-PCIE-3-SW-H-SRC
DWC-PCIE-3-SW-L
DWC-PCIE-3-SW-L-SRC
DWC-PCIE-4-DM-E
DWC-PCIE-4-DM-E-SRC
DWC-PCIE-4-DM-H
DWC-PCIE-4-DM-H-SRC
DWC-PCIE-4-DM-L
DWC-PCIE-4-DM-L-SRC
DWC-PCIE-4-EP-E
DWC-PCIE-4-EP-E-SRC
DWC-PCIE-4-EP-H
DWC-PCIE-4-EP-H-SRC
DWC-PCIE-4-EP-L
DWC-PCIE-4-EP-L-SRC
DWC-PCIE-4-RC-E
DWC-PCIE-4-RC-E-SRC
DWC-PCIE-4-RC-H
DWC-PCIE-4-RC-H-SRC
DWC-PCIE-4-RC-L
DWC-PCIE-4-RC-L-SRC
DWC-PCIE-4-SW-E
DWC-PCIE-4-SW-E-SRC
DWC-PCIE-4-SW-H
DWC-PCIE-4-SW-H-SRC
DWC-PCIE-4-SW-L
DWC-PCIE-4-SW-L-SRC
DWC-PCIE-G1-PLUS-A-SRC
DWC-PCIE-G1-PLUS-N-SRC
DWC-PCIE-G1-PREM-A-SRC
DWC-PCIE-G1-PREM-N-SRC
DWC-PCIE-G1-STND-N-SRC
DWC-PCIE-G2-PLUS-A-SRC
DWC-PCIE-G2-PLUS-N-SRC
DWC-PCIE-G2-PREM-A-SRC
DWC-PCIE-G2-PREM-N-SRC
DWC-PCIE-G2-STND-A-SRC
DWC-PCIE-G2-STND-N-SRC
DWC-PCIE-G3-PLUS-A-SRC
DWC-PCIE-G3-PLUS-N-SRC
DWC-PCIE-G3-PREM-A-SRC
DWC-PCIE-G3-PREM-N-SRC
DWC-PCIE-G3-STND-A-SRC
DWC-PCIE-G3-STND-N-SRC
DWC-PCIE-G4-PLUS-A-SRC
DWC-PCIE-G4-PLUS-N-SRC
DWC-PCIE-G4-PREM-A-SRC
DWC-PCIE-G4-PREM-N-SRC
DWC-PCIE-G4-STND-A-SRC
DWC-PCIE-G4-STND-N-SRC
DWC-PCIE-G5-PLUS-A-SRC
DWC-PCIE-G5-PLUS-N-SRC
DWC-PCIE-G5-PREM-A-SRC
DWC-PCIE-G5-PREM-N-SRC
DWC-PCIE-G5-STND-A-SRC
DWC-PCIE-G5-STND-N-SRC
DWC-PCIE-G1-STND-A-V2-SRC
DWC-PCIE-G1-PLUS-A-V2-SRC
DWC-PCIE-G1-PREM-N-V2-SRC
DWC-PCIE-G1-PREM-A-V2-SRC
DWC-PCIE-G6-PREM-N-SRC
DWC-PCIE-G1-STND-N-V2-SRC
DWC-PCIE-G1-PLUS-N-V2-SRC
DWC-PCIE-G1-PREM-A-HPC-SRC
DWC-PCIE-G1-SECURITY
DWC-PCIE-EEP-PREM-N-SRC
DWC-PCIE-EEP-PREM-A-SRC
DWC-PCIE-G2-PREM-N-V2-SRC
DWC-PCIE-G2-STND-A-V2-SRC
DWC-PCIE-G2-PLUS-A-V2-SRC
DWC-PCIE-G2-PREM-A-V2-SRC
DWC-PCIE-G3-PREM-N-V2-SRC
DWC-PCIE-G3-STND-A-V2-SRC
DWC-PCIE-G3-PLUS-A-V2-SRC
DWC-PCIE-G3-PREM-A-V2-SRC
DWC-PCIE-G4-PREM-N-V2-SRC
DWC-PCIE-G4-STND-A-V2-SRC
DWC-PCIE-G4-PLUS-A-V2-SRC
DWC-PCIE-G4-PREM-A-V2-SRC
DWC-PCIE-G4-PREM-A-HPC-SRC
DWC-PCIE-G5-PREM-N-V2-SRC
DWC-PCIE-G5-STND-A-V2-SRC
DWC-PCIE-G5-PLUS-A-V2-SRC
DWC-PCIE-G5-PREM-A-V2-SRC
DWC-PCIE-G5-PREM-A-HPC-SRC
DWC-PCIE-G5-SECURITY
DWC-PCIE-G6-PREM-A-SRC
DWC-PCIE-G6-PREM-A-HPC-SRC
DWC-PCIE-G6-SECURITY

加上这些

网友:
合作愉快

网友:
谁能分享一下I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DWC-PCIE
DWC-PCIE-1-DM-E
DWC-PCIE-1-DM-E-SRC

谢谢解决了,不是feature是其他问题

网友C(2024-12-01):
引用 楼主:
谢谢解决了,不是feature是其他问题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把iip路径下的.project全部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