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ency为负数

楼主(2024-10-15):
做完CTS并且优化之后,打印出了如下的报告,想请问 launch latency 为-0.045相关的问题:(1)为什么会出现负的latency?(2)负的latency是好还是坏?(3)如果负的latency是错的,那么有消除负的latency的办法吗?

网友:
ff corner因为串扰产生负延迟也是正常的吧

网友A:
数学表达,以0为基准。你看skew也是负值,表示与正值的方向相反,其他因素影响的偏移窗口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学表达,以0为基准。你看skew也是负值,表示与正值的方向相反,其他因素影响的偏移窗口也一样。 ...

意思就是参考点不同而已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参考点不同而已是吗

不是参考点不同,是只有一个参考点(即理想的0)。如果想表示各种指标的范围,那么数值有正有负。这些指标映射的物理意义必然是自然数;在工具里用正负区间表示更方便理解和操作,就等于真实物理量的整个窗口减去一个共同的基值,窗口里的任意点相互的差值并不受这个基值影响。

网友:
你可以看具体的timing report,计算的是capture和lauunch path的差值,应该是不受这个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参考点不同,是只有一个参考点(即理想的0)。如果想表示各种指标的范围,那么数值有正有负。这些指 ...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