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的trise tfall tdel设置

楼主(2024-10-16):
小白最近在学习DAC遇到一些问题,求大佬指点一下。用veriloga写的11bit理想ADC+理想DAC,在ADC输入端给的ramp wave,
1. ADC的参数trise tfall tdel与DAC的trise tfall tdel有什么关系?应该根据什么指标来设置这三个参数?

2. ADC的vtrans_clk与DAC的Vtrans的区别

楼主:
https://bbs.eetop.cn/thread-904098-1-1.html
veriloga代码参考的这个

网友A:
1.没什么关联,trise,tfall tdel只是引入一个信号变化的延时,给一个恰当值就行(电路里一般trise,tfall是几百ps级,tdel看电路结构,可以给成与时钟周期相关),时钟信号读取ADC输出的时候取在稳定的地方就行2.一样的意思,表示判断时钟信号高低的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什么关联,trise,tfall tdel只是引入一个信号变化的延时,给一个恰当值就行(电路里一般trise,tfall ...

佬,那我模拟理想瞬态响应,是不是可以把这三个参数都设置的非常小呀(比如都给1p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佬,那我模拟理想瞬态响应,是不是可以把这三个参数都设置的非常小呀(比如都给1ps)
...

  对,理想仿真,没影响

网友:
我认为默认即可 不用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