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 多出来的PMOS的作用

楼主(2024-10-16):
如图,两级反相器多出来的PMOS接法在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PMOS的 G 和 D 是反相的,可以看成反相器的输入输出又接了一个反相器,等效于锁存器

网友:
你把M4挪个位置,放到M1旁边并联摆放,就一目了然了:这是略微加入了一个迟滞量,使得输入上升沿的翻转电平略高于下降沿的翻转电平。但是,因为M0很强而M4很弱,这个迟滞量很小很小。

网友:
预防电荷泄露吗

网友:
纯纯小白,学习一下。
个人看,感觉为了保持翻转,锁住第一级输出的高电平,保持输出的低电平。不晓得这个电路的输入是啥信号。

网友:
4楼正解,迟滞

网友:
输出低电平时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