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一些版图的小问题

楼主(2024-10-16):
1. 版图中pitch 和数字后端 track怎么更好的解释区别?

2. 版图中为什么金属要 cp direction 135水平 246

网友A:
track是绕线轨道,最终的pin是在track上,两个相邻的track为一个pitch;横13竖24这种是为了方便规划走线

网友:
人为定的规则,也可以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ack是绕线轨道,最终的pin是在track上,两个相邻的track为一个pitch;横13竖24这种是为了方便规划走线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