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前端综合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10-16):
请教一下 数字综合库如何选择,最后一般只会选择一个库作为综合库 这么多情况 该怎么选择呢?  后缀这些名字是指什么呢 ccs ecsm basic?

网友A:
简单点说,basic 是最旧的nldm 格式库;ccs(复合电流源)是synopsys 支持的新格式库,ecsm(有效电流源)是cadence支持的新格式库, 都比nldm更精确,适用于28nm以下。有新的就用新的。具体差别可以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说,basic 是最旧的nldm 格式库;ccs(复合电流源)是synopsys 支持的新格式库,ecsm(有效电流源) ...

感谢,关于综合文件的选择 您知道吗?

网友:
建议保持跟后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