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助 CLASS_AB压摆率问题

楼主(2024-10-16):
小弟最近在做轨对轨的class AB运放用作SAR ADC的前置buffer,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1、我的SAR ADC VDD 3V,采样周期 500ns,采样时间50ns,怎么较为精确地估算我所需要的压摆率?
2、该电路的slew rate如何调整(有加Cc)?盲目加大最后一级电流并不会显著提高压摆率。

网友A:
前来学习,没太看明白请教一下,第一级的输出接到右侧后,MC9~MC12这几个管子是怎么运作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2025-04-17):
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来学习,没太看明白请教一下,第一级的输出接到右侧后,MC9~MC12这几个管子是怎么运作的。作用是什么呢 ...

这是线性跨导环,为了给CLASS栅极提供偏置用的,可以去b站上搜一下或者sansen书中的1221有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线性跨导环,为了给CLASS栅极提供偏置用的,可以去b站上搜一下或者sansen书中的1221有具体分析
...

了解了,前阵子做了一个类似的结构,感谢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