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的CDAC上极板电压跳变不准确

楼主(2024-10-16):
该SARADC 采用上极板采样,同步时序,Vcm_based开关时序,采样频率fs=10K,fin=110k,电源电压1V,CDAC采用6+3分段结构,单位电容选择最小的mim电容20fF。
每次1个周期采样10个周期比较。MSB上极板电压与理想DAC转换数字码得来的电压相比,总会相差10mv,在采样的电压高于VCM时Vdac会增加10mv,在采样电压低于VCM时Vdac会降低10mv。导致当输入sin波时候,幅度选择490mv与500mv,对Vdac作FFT结果相差较多。enob会从9.5掉到7点多。如图一图二。
查看MSB上极板发现第一次变化0.25Vref=250mv时候,只能变化245mv左右,猜测是上极板寄生的电压多了1到2个单位电容,但是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A:
问题是,采样到上级板的电压,和最终DAC的电压会有一个差值,这个差值和输入电压是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采样到上级板的电压,和最终DAC的电压会有一个差值,这个差值和输入电压是有关的? ...

对,绿色的图线是CDAC上极板电压,黄色是经过ADC转换后得到的数字码然后用理想DAC生成的模拟信号。
相当于ADC转换的结果是错误的,输入的模拟信号与输出的数字信号相差几mv,导致满量程输入sin波时候,在顶部和底部会出现削顶削底

网友A:
1.你选取的第一次比较的末尾,这个就有问题,因为比较器会有回踢,肯定会影响电容上级板的电压
2.其实看电压的差值没有一样,因为你的DAC和你的输入信号肯定有固定失调
3.你的动态性能是多少呢,enob和thd
4.你可以再测一下采样信号的fft,就是一开始还没开始比较的时候的fft

楼主:
好像是因为6+3分段电容阵列的问题,换成7+2分段后,10mv的差值会变成6,7mv,如果完全用不分段,差值就变成几百uV了。想问一下,工艺库提供的单位电容最小是20fF,能否用4个单位电容串联起来作新的unit cap,然后不采用分段电容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选取的第一次比较的末尾,这个就有问题,因为比较器会有回踢,肯定会影响电容上级板的电压
2.其实看电 ...

谢谢大哥回复。
比较器的回踢大概是1mv左右,比较器从比较状态变为复位状态电容上极板就会有一个1mv的跳变。

如果在输入信号的复制为(990mv,10mv)enob可以达到9.5,如果输入信号幅值为满量程(1v,0v),enob就会掉到6。
信号采样完成后,未开始比较前的enob可以达到12。

最开始选择6+3的分段电容结构,是为了节省电容和功耗。如果换成不分段就是从512 256 。。。4 2 1 1这种电容阵列,最终输出的信号与采样获得的信号差值小于一个lsb。
换成7+2的分段电容结构,输出信号与采样获得的信号差值在3个lsb左右,而且7+2分段时输入满量程信号(1v,0v),enob有8.7

看来可能要调整电容阵列的排布。我这个工艺库里面的MIM电容最小容值为20fF,我能否用4个最小电容串联做一个单位电容,然后不采用分段电容阵列?分段电容阵列虽然可以节省面积,但是前仿引入的误差就已经很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回复。
比较器的回踢大概是1mv左右,比较器从比较状态变为复位状态电容上极板就会有一个1mv的跳 ...

其实我没有做过分段的sar,但是讨论学习一下,我说错了,你可以给我指出来哈;
1.按道理前仿的话,是没有非线性的,就是失配是不考虑的;你那个桥接的电容怎么选的呢,或者你试试用理想电容仿真一下
2.电容串联感觉没人这样感,而且费面积,只有mim吗,没有其他电容吗,或者你可以试试自己画电容,我看别人顶刊都会自己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没有做过分段的sar,但是讨论学习一下,我说错了,你可以给我指出来哈;
1.按道理前仿的话,是没有 ...

这个电容阵列的总容值算出来是64单位电容容值
单独仿这个电容阵列是可以做到250mv 125mv…这样的变化的,但是可能因为总容值不够大,导致接在上极板的总容值(比较器引入的电容,以及开关管引入的电容)超过了64单位电容,导致msb开关切换时只会跳变到500mv * 32/65=246mv。如果采用7➕2的分段,总容值就会变成128,算上寄生电容,msb开关切换时跳变500mv*64*129=248mv。

串联电电容做单位电容我也没有在文献中见到过,自己做电容的我看到过,只是因为这个电路练手用就没有打算自己画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回复。
比较器的回踢大概是1mv左右,比较器从比较状态变为复位状态电容上极板就会有一个1mv的跳 ...

你好,想请教一下,比较器的回踢噪声对CDAC上极板电压的影响,在你的仿真中和【CDAC的总容值】有关吗? 另外你的工艺和比较器输入管的尺寸、以及各分段下CDAC的总容值可以说一下吗,我估一下这部分有多少寄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阵列的总容值算出来是64单位电容容值
单独仿这个电容阵列是可以做到250mv 125mv…这样的变化的, ...

另外,桥接电容的选取具体是根据哪个公式推的呢? 串联电容我认为没有必要。在并没有减小面积的情况下, 总电容小对你的电路设计会有哪些好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阵列的总容值算出来是64单位电容容值
单独仿这个电容阵列是可以做到250mv 125mv…这样的变化的, ...

另外,桥接电容的选取具体是根据哪个公式推的呢? 串联电容我认为没有必要。在并没有减小 总电容小对你的电路设计会有哪些好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请教一下,比较器的回踢噪声对CDAC上极板电压的影响,在你的仿真中和【CDAC的总容值】有关吗?  ...

关于分段电容的选取你可以看看这篇csdn的帖子:https://blog.csdn.net/qq_41545745/article/details/129942166
比较器的回踢噪声从仿真来看是与总电容有关的,当我的总电容增大一倍,回踢电压会从1.5mv降到700多uv。
我用的工艺是tsmc 0.18um,比较器输入对尺寸给的比较随意,4u/180n。
关于总电容大小,比如果6+3分段,总电容大概是2的7次方个单位电容。
总电容减小,根据开关时序消耗能量的计算方法,功耗正比于C*(V的平方),会带来功耗的降低;C减小,也会使电压建立更快,因为时间常数R*C变小了,但是KT/C噪声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桥接电容的选取具体是根据哪个公式推的呢? 串联电容我认为没有必要。在并没有减小 总电容小对你的 ...

总电容增大一倍,回踢电压会降低一倍。

关于桥接电容的大小选择你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log.csdn.net/qq_41545745/article/details/129942166
6+3分段后,总电容容值约为2的7次方单位电容。
总电容小,开关时序消耗的能量变小,正比于C*(V的平方);电压建立时间变快,时间常数R*C变小;但是会增大KT/C噪声。

网友B:
那么你的SAR时钟选择的是多少呢,需要这样去抠总电容的容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的SAR时钟选择的是多少呢,需要这样去抠总电容的容值吗

系统时钟110k,采样时钟10k。总电容不要过大也不能太小吧,最起码要保证转换后的电压与采样的信号电压差别不大。

网友A:
所以,找到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找到问题了吗?

变一下分段电容,从6+3分段改成7+2分段会好很多,增大了一倍的电容数量。
估计是电容上极板接的比较器和bootstrap采样保持电路以及电容本身带来的寄生电容导致的。

网友B:
另外比较器的管子的尺寸是多少呢,如果你追求高速,那么这个地方的寄生不会小的,总容值又小加之无Dummy cap,是不是有可能引起更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系统时钟110k,采样时钟10k。总电容不要过大也不能太小吧,最起码要保证转换后的电压与采样的信号电压差 ...

这么慢的系统时钟,不需要扣这点电容值的。我以为你做的是高速SAR。100k在SAR里是很慢的时钟了,CDAC的动态功耗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慢的系统时钟,不需要扣这点电容值的。我以为你做的是高速SAR。100k在SAR里是很慢的时钟了,CDAC的动 ...

好的,谢谢回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比较器的管子的尺寸是多少呢,如果你追求高速,那么这个地方的寄生不会小的,总容值又小加之无Dummy ca ...

给的很随意,用的双尾流动态锁存比较器,输入对管尺寸4u/180n,第一级电流尾管2u/180n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的很随意,用的双尾流动态锁存比较器,输入对管尺寸4u/180n,第一级电流尾管2u/180n
...

这个输入对管是比较小的了,可能这个节点的寄生cap只有2f左右,你算一下和差异对得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入对管是比较小的了,可能这个节点的寄生cap只有2f左右,你算一下和差异对得上吗。
...

好像是bootstrap开关管尺寸有点大了,因为这个采样速度低,所以建立时间很充裕,开关管尺寸从4u降到500n,满量程输入的时候ENOB可以从8.8增加到9.3。
在开关管4u的时候测采样信号的ENOB有20位。最后采样信号与ADC转换出来的信号最大的误差大概只有2mv了,就是2个LSB的大小。
4096个点的INL DNL测试如图,好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bootstrap开关管尺寸有点大了,因为这个采样速度低,所以建立时间很充裕,开关管尺寸从4u降到500n ...

不需要bootstrap的 你再试试单管开关

网友B:
另外目前的电容还是采用并联的方式吗,直接用最小电容作为单位电容再试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目前的电容还是采用并联的方式吗,直接用最小电容作为单位电容再试试看呢
...

一直用的都是最小电容做的单位电容。现在ADC对采样信号作转换后输出的信号,只会与采样信号相差2,3mv。
就是对inl和dnl有些疑惑,用sin波做静态测试,采样点数越多dnl和inl就越小,如果4096个点的dnl最大最小为±0.4LSB的话,用2048个点的dnl最大最小就是±0.7LSB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用的都是最小电容做的单位电容。现在ADC对采样信号作转换后输出的信号,只会与采样信号相差2,3mv。
...

2mV 对一个10bit的来说 勉强还可以了。sin波静态测试,是用码密度法吗,能不能具体描述对应的测试方法以及matlab代码贴上来。只看现在的描述没法确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mV 对一个10bit的来说 勉强还可以了。sin波静态测试,是用码密度法吗,能不能具体描述对应的测试方法以 ...

对,用的码密度法。通过直方图图统计来分析ADC的dnl和inl。
对ADC输入一个sin波,ADC输出数字码,将数字码转换成0-1023的10进制码值,将这些码值送进MATLAB。
代码是在论坛中搜集到的。

网友B:
Hi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休假去了。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目前ADC的性能如何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休假去了。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目前ADC的性能如何了呢 ...

感谢挂念,问题基本解决了,预计是CDAC上极板处连接的MOS管引入的额外电容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挂念,问题基本解决了,预计是CDAC上极板处连接的MOS管引入的额外电容导致的。
...

之前看到你使用了bootstrap开关,这种结构对于10b的AD来说是不必要的,建议选用传输门结构。并且尝试加一个Dummy开关(即开关的控制信号和采样开关反向)。 如果仍想优化可以尝试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看到你使用了bootstrap开关,这种结构对于10b的AD来说是不必要的,建议选用传输门结构。并且尝试加一 ...

好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可以不用bootstrap开关,因为平时看到的论文基本都是用的bootstrap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可以不用bootstrap开关,因为平时看到的论文基本都是用的bootstrap开关
...

试一下传输门开关(P、N比例调一下),仿一下线性度看看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传输门开关(P、N比例调一下),仿一下线性度看看影响吧

好的

网友B:
尝试后仿真结果有变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后仿真结果有变差吗

最近在忙开题的东西,暂时还没有尝试。

网友B(2024-11-15):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忙开题的东西,暂时还没有尝试。

研究生吗,还是本科生啊,本科生建议抓紧跑路去co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生吗,还是本科生啊,本科生建议抓紧跑路去coding

哈哈,已经是研二了,很难跑掉了

网友B:
ADC不是好方向啊,尤其是这种简单的SAR,简历上可能竞争力不高的,你是怎样的BG呢?或许可以考虑做做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不是好方向啊,尤其是这种简单的SAR,简历上可能竞争力不高的,你是怎样的BG呢?或许可以考虑做做power ...

双非本,西电硕

网友C(2025-02-26):
引用 楼主:
感谢挂念,问题基本解决了,预计是CDAC上极板处连接的MOS管引入的额外电容导致的。
...

想请问一下楼主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也是vcm-based,每次改变CDAC的电压的时候,电压变化并不是那么理想的,总是会差,还有非线性的差。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减小上极板连接的MOS的寄生电容,减小比较器尺寸吗,那岂不是失调和噪声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问一下楼主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也是vcm-based,每次改变CDAC的电压的时 ...

后面好像没怎么调整这个电路了,其实影响可能也没有很大,你可以输入一个缓慢的斜坡信号,看一下你的输入和输出是否接近,这样去找问题比看动态性能的参数有效多了;
回到问题本身,你可以尝试加大单位电容的面积,不要选择最小尺寸的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是bootstrap开关管尺寸有点大了,因为这个采样速度低,所以建立时间很充裕,开关管尺寸从4u降到500n ...

可以请问 是如何做INL DNL仿真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请问 是如何做INL DNL仿真的嘛

你可以去b站看nksunmoon的视频,里面有讲

网友(2025-05-19):
换成理想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