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ink中基于pll-CDR的时域模型搭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4-10-16):
因为尝试对文献中的简易PLL-CDR的行为级仿真复现,但是目前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疑惑,希望大哥们能不吝赐教。

网友A:
....虽然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但我感觉楼主你完全没有做过pll经验的样子上来就直接干cdr了吗。行为级的模型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搭建方法,我举个例子,PFD你就用最常用的触发器实现的,那他的输出就是不同宽度的脉冲波,那这样的话CP模块就可以直接用一个乘法加减法模块,UP和DOWN乘以电流ICP后相减不就是输出电流了么。就是你看到的有正有负的脉冲波,波的峰值就是CP的电流大小。滤波器的话,你想象一个最简单的电容被充放电不就形成了控制电压么,单个电容的阻抗函数就是1/s,也就是最简单积分器。至于VCO,控制电压是你整个环路决定的,怎么可能你自己设置呢。理解这个原理的话,VCO模块直接用一个gain形成就可以了。

楼主:
1.simulink行为级仿真中CP的输出是代表什么?LPF的实现的原理是什么?我在仿真时的CP输出是前面hogge PD的输出相减再乘CP的增益,是代表电压还是电流呢?因为在晶体管级的CDR中接的三阶LPF,这样LPF前后的波形显示的就是控制电压的波形。但是在行为级模型中LPF的前后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想知道LPF是怎么做到将前面类似于方波的CP输出转化为控制电压信号的。

                    LPF前(CP输出结果)                                                                                  LPF后(Vctrl)

楼主:
2.关于VCO参数设置

因为是使用的自带的VCO模块,可以直接设置相关参数,根据F = ( Kvco * Vctrl ) + Fo,Kvco和Fo是自己设置的,那Vctrl是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但我感觉楼主你完全没有做过pll经验的样子上来就直接干cdr了吗。行为级的模 ...

嗯嗯,之前确实没有搞过pll的具体设计,感谢大佬透彻的解答!还有就是VCO的控制电压是由环路控制的话,我要想改变控制电压从而达到改变输出频率大小的话,该对哪个部分的模块进行调整呢?滤波器阶数吗;因为如果我要想VCO输出频率1GHz,KVCO和f0自己设置,但是Vctrl我并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这种情况下要怎么确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但我感觉楼主你完全没有做过pll经验的样子上来就直接干cdr了吗。行为级的模 ...

额。大佬,请问VCO的输出信号频率和我CDR的参考信号频率有关吗?因为我发现我设置的输入信号频率是1G左右,然后KVCO是1e9,Vctrl结果显示大概是0.055,f0是0.9e9,这样算出来VCO输出时钟大概是在1G左右,结果也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我其他不变,KVCO增大到2e9,示波器显示的Vctrl却减小成了0.025,这样VCO的输出时钟频率还保持在1G左右,是这个电路就是刻意实现这样的效果吗。。我似乎问了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

网友B:
用Julia的vectorcontinuouscallback, 这种时域仿真秒出结果, 比simulink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Julia的vectorcontinuouscallback, 这种时域仿真秒出结果, 比simulink好用多了

谢谢,我之后回去学一学

网友:
看了下paper,最大问题:把cdr等同一个线性系统,miss了真正的特性,cdr不是pll

网友C(2025-02-11):
大佬请问有cdr的相关建模资料吗?本人是做本科毕设的小白,求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有cdr的相关建模资料吗?本人是做本科毕设的小白,求教,非常感谢

...

建模资料的话我就是看了一些硕士论文,里面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我也是小白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B:
用Julia的vectorcontinuouscallback, 这种时域仿真秒出结果, 比simulink好用多了

大佬有相关的资料不,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