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LVS报错求解

楼主(2024-10-16):
50资产
跑LVS的时候两个电阻都报这个错,以前没遇到过,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解。

网友:
同样没见过这种问题,看看抽出来的cdl里面电阻的属性的length和width,

网友:
这个电阻网表里没信息?

网友:
把线路和版图网表里面的电阻参数比较一下,顺便看看netlist export关于电阻选项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阻是自己画的还是调的?看看电阻电位和层次

网友:
解决了吗?感觉像是lvs rule里面的问题,没有提到width leng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