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栅电阻噪声

楼主(2024-10-16):
mos管建模一般考虑thermal noise和flicker noise,看拉扎维教材中有提到栅电阻噪声。请问各位设计的时候会考虑这部分噪声吗?

网友A:
栅电阻噪声当然要考虑,这是LNA layout设计中的重中之重。

网友:
你算下跟thermal noise相比,谁大谁小就知道这个工作条件下要不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电阻噪声当然要考虑,这是LNA layout设计中的重中之重。

感谢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