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芯片输出端为什么要挂一个电容?

楼主(2024-10-16):
如图所示,Cout的作用是滤波嘛?又或者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A:
低通滤波,同时减小高频噪声

网友B:
减小高频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通滤波,同时减小高频噪声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高频噪声

感谢!

网友C:
可以提供這個 bandgap 結構的 文章出處嗎?
或附上論文工研讀參考??
感謝幫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提供這個 bandgap 結構的 文章出處嗎?
或附上論文工研讀參考??
感謝幫忙. ...

低电源电压电流型BG的经典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