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filler插入变得均匀一些?

楼主(2024-10-16):
如图:现在的情况是插入的filler全都在四周边上,standcell全堆在中间位置,不管怎么调整核心利用率都没用,导致走线很多短路,
我实际想要的效果是均匀插入filler可以在standcell中有跳线的空间,
请教一下,各位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我这边是top_metal3,所以真正用来走线的基本都是m2,但是单靠m2走线空间是不够的,只能插入一些filler来m1跳线,目前不知道它这个filler到底怎么分布的,下面是我的filler命令:
insert_stdcell_filler -cell_with_metal [list FILCAP8_R FILCAP6_R FILCAP4_R FIL16_R FIL8_R FIL4_R FIL3_R FIL2_R FIL1_R] \
                      -cell_without_metal [list FIL1_R] \
                      -between_std_cells_only \
                      -no_1x \
                      -randomize \
                      -connect_to_power {VDD} \
                      -connect_to_ground {VSS}

或者说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解决topmetal=3,m2大量短路的情况?
求助大神解惑。

网友A:
specifyCellPad * -left 1 -right 1 -top 1 -bottom 1
给cell打个padding,让所有的cell间隔开
使用placeblockage,降低指定区域的密度
个人觉得只有M1  M2走线太难了~~~

网友A:
还可以在fp阶段对子模块进行划分
createGuide  createRegion  createFence
(innovus c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在fp阶段对子模块进行划分
createGuide  createRegion  createFence
(innovus cmd) ...

谢谢你的解惑,但是我这个是ICC跑的,没有inn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ifyCellPad * -left 1 -right 1 -top 1 -bottom 1
给cell打个padding,让所有的cell间隔开
使用placebl ...

其实是不太会,刚接触pr不久,好多东西变化了就整不来了,之前4层metal还可以勉强搞出来,现在3metal巨头疼,关键icc大多在用命令解决问题。。。。。。。。。。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在模块中间加一条竖直方向的placement blockage专门用作布线通道,我猜应该会缓解不少;水平方向也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在模块中间加一条竖直方向的placement blockage专门用作布线通道,我猜应该会缓解不少;水平方 ...

是个好思路,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