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参问题

楼主(2024-10-16):
请问一下大家,我提参子模块的时候一直报LVS错误,但是我单跑LVS的时候是能过的,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呀?该模块有两个地,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你开个RVE加载LVS跑的svdb文件先看看结果报的什么错呢

网友:
ERC问题,通常sub环没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个RVE加载LVS跑的svdb文件先看看结果报的什么错呢

谢谢大佬,问题已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