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 setup/hold violation:clock network delay引起

楼主(2024-10-16):
在对综合后产生的网表进行sta时,setup hold均有很多violation,目前看path原因都为一个:clk netwrok delay的不同。下面是hold的报告。

hold检查,required time的clk network delay是7.5,arrive time的是0;steup检查刚好反过来。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下面是dc综合时对clk的约束。

楼主:
还是要先ICC CTS后再STA检查时序

网友A:
这个7.5怪怪的,哪里来的,CLK_LATENCY和CLK_SRC_LATENCY是多少

网友B:
CLK_LATENCY+CLK_SRC_LATENCY =7.5 , 这就是问题发生的地方

网友C:
是set_operating_conditions用了-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选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set_operating_conditions用了-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选项吗

没有,我的set operation condition没用别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7.5怪怪的,哪里来的,CLK_LATENCY和CLK_SRC_LATENCY是多少

在dc综合约束的时候,约束的时钟的delay,加起来是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K_LATENCY+CLK_SRC_LATENCY =7.5 , 这就是问题发生的地方

但是dc综合时候是要约束时钟源到design的delay吧,确实将delay改成0,这些violation就不会出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dc综合时候是要约束时钟源到design的delay吧,确实将delay改成0,这些violation就不会出现。
...

设置clock latency是很正常的操作,奇怪的是时序路径的起点没有计算latency而只有终点计算了。

能不能把命令里的-max选项去掉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clock latency是很正常的操作,奇怪的是时序路径的起点没有计算latency而只有终点计算了。

能不能把 ...

去掉latency的 -max选项后,所以的path都计算clock latency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掉latency的 -max选项后,所以的path都计算clock latency了,感谢!!!

看来是工具在分析hold时序时把起点和终点分别应用了max和min的条件。不过既然你说没有使用-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那么我并不理解工具如此操作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工具在分析hold时序时把起点和终点分别应用了max和min的条件。不过既然你说没有使用-analysis_type ...

我使用的工艺比较大,162nm,应该也不需要OCV;clk latency可能是只约束了max,没约束min,默认min latency是0,所以出了上面的错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工艺比较大,162nm,应该也不需要OCV;clk latency可能是只约束了max,没约束min,默认min laten ...

我一直以为如果不用ocv分析模式,就不会同时使用max和min,而是对于setup使用max对于hold使用min。所以你遇到的这个问题我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