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构建gmid的数据库,为什么Boris的matlab脚本和ADT构建出来的会不一样呢

楼主(2024-10-16):
如下图所示,ADT也可以读取matlab构建的mat数据,所以在ADT中做了一下对比,实现是matlab构建的结果,虚线是ADT构建的结果。
为什么会有差异呢?我的netlist都是从ADE里面导出来的,可以保证没有差异。

楼主:
问题找到了,matlab生成数据的时候设置了finger=4,ADT读取mat数据的时候,不知道要把这个除掉,导致比例有问题,finger=1后没问题了。

网友A(2024-11-23):
ADT这个软件实用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T这个软件实用性怎么样?

鸡肋,直接用Murmann教授的matlab脚本,比那个ADT强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鸡肋,直接用Murmann教授的matlab脚本,比那个ADT强很多

网友(2025-01-05):
请问一下,如何用matlab生成数据库呢?我在使用murmann的代码过程中,一直不能生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鸡肋,直接用Murmann教授的matlab脚本,比那个ADT强很多

求分享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