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180nm时mim电容连接,LVS显示没连上

楼主(2024-10-16):
朋友们请教下,mim电容的上下极板怎么连接呢?不知道使用那些层次。第二章图片是mim电容使用到的层次,图片3是LVS的输出报告。求大家指教。

网友(2025-02-07):
前辈,解决了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工艺,但是理论上mim电容用两层金属接上就好了,不识别的话先去看看drc结果,如果没问题那就去看看设计规则有没有什么要求,比如不能盖在器件上或者需要添加什么图层之类的

网友:
这个器件的整体图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