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阶段SCAN的tree做得不平,偏差较大

楼主(2024-10-16):
各位大佬:

  小弟在做cts的时候,SCAN下的tree偏差较大,导致hold的WNS和TNS都比较大,我分析了一下,应该不是修setup把tree拖长的
现在有两个问题想像各位大佬请教一下:
  1.如果我想把common path往后推,这有什么方法吗?这么做想把CPPR做得更大一些,另外capture和launch clock path受到OCV的影响会减少一些,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2.我看capture clock path上有很多*_ht_inst_*的大buffer/INV,小弟用的icc2,这种大buffer/INV是用来做什么的?
  3.对于tree被拖长,各位大佬能给些建议从哪些方面着手吗?

网友:
做时钟树,分开定义skew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