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net当作电源

楼主(2024-10-16):
用门级网表实现了一个模块,输出端VLOAD的电流大概是30mA,后端中该如何实现呢。
我的想法是把output VLOAD也当作一个电源,然后让每个单元的VLOAD都连到这个电源上面,这样可行吗?
如果可行的话,应该怎么实现呢

代码如下:

module Fine_EN_Cell
(
    input   [63:0] DATA   ,
    input             VIN     ,
    output           VLOAD
);

    TBUFHDV0 u0  ( .Z(VLOAD), .I(VIN), .OE(DATA[0]) );
    TBUFHDV0 u1  ( .Z(VLOAD), .I(VIN), .OE(DATA[1]) );
    TBUFHDV0 u2  ( .Z(VLOAD), .I(VIN), .OE(DATA[2]) );
    TBUFHDV0 u3  ( .Z(VLOAD), .I(VIN), .OE(DATA[3]) );
    TBUFHDV0 u4  ( .Z(VLOAD), .I(VIN), .OE(DATA[4]) );
    TBUFHDV0 u5  ( .Z(VLOAD), .I(VIN), .OE(DATA[5]) );
    TBUFHDV0 u6  ( .Z(VLOAD), .I(VIN), .OE(DATA[6]) );
    TBUFHDV0 u7  ( .Z(VLOAD), .I(VIN), .OE(DATA[7]) );
    TBUFHDV0 u8  ( .Z(VLOAD), .I(VIN), .OE(DATA[8]) );
    TBUFHDV0 u9  ( .Z(VLOAD), .I(VIN), .OE(DATA[9]) );
    TBUFHDV0 u10 ( .Z(VLOAD), .I(VIN), .OE(DATA[10]) );
    TBUFHDV0 u11 ( .Z(VLOAD), .I(VIN), .OE(DATA[11]) );
    TBUFHDV0 u12 ( .Z(VLOAD), .I(VIN), .OE(DATA[12]) );
    TBUFHDV0 u13 ( .Z(VLOAD), .I(VIN), .OE(DATA[13]) );
    TBUFHDV0 u14 ( .Z(VLOAD), .I(VIN), .OE(DATA[14]) );
    TBUFHDV0 u15 ( .Z(VLOAD), .I(VIN), .OE(DATA[15]) );
    TBUFHDV0 u16 ( .Z(VLOAD), .I(VIN), .OE(DATA[16]) );
    TBUFHDV0 u17 ( .Z(VLOAD), .I(VIN), .OE(DATA[17]) );
    TBUFHDV0 u18 ( .Z(VLOAD), .I(VIN), .OE(DATA[18]) );
    TBUFHDV0 u19 ( .Z(VLOAD), .I(VIN), .OE(DATA[19]) );
    TBUFHDV0 u20 ( .Z(VLOAD), .I(VIN), .OE(DATA[20]) );
    TBUFHDV0 u21 ( .Z(VLOAD), .I(VIN), .OE(DATA[21]) );
    TBUFHDV0 u22 ( .Z(VLOAD), .I(VIN), .OE(DATA[22]) );
    TBUFHDV0 u23 ( .Z(VLOAD), .I(VIN), .OE(DATA[23]) );
    TBUFHDV0 u24 ( .Z(VLOAD), .I(VIN), .OE(DATA[24]) );
    TBUFHDV0 u25 ( .Z(VLOAD), .I(VIN), .OE(DATA[25]) );
    TBUFHDV0 u26 ( .Z(VLOAD), .I(VIN), .OE(DATA[26]) );
    TBUFHDV0 u27 ( .Z(VLOAD), .I(VIN), .OE(DATA[27]) );
    TBUFHDV0 u28 ( .Z(VLOAD), .I(VIN), .OE(DATA[28]) );
    TBUFHDV0 u29 ( .Z(VLOAD), .I(VIN), .OE(DATA[29]) );
    TBUFHDV0 u30 ( .Z(VLOAD), .I(VIN), .OE(DATA[30]) );
    TBUFHDV0 u31 ( .Z(VLOAD), .I(VIN), .OE(DATA[31]) );
    TBUFHDV0 u32 ( .Z(VLOAD), .I(VIN), .OE(DATA[32]) );
    TBUFHDV0 u33 ( .Z(VLOAD), .I(VIN), .OE(DATA[33]) );
    TBUFHDV0 u34 ( .Z(VLOAD), .I(VIN), .OE(DATA[34]) );
    TBUFHDV0 u35 ( .Z(VLOAD), .I(VIN), .OE(DATA[35]) );
    TBUFHDV0 u36 ( .Z(VLOAD), .I(VIN), .OE(DATA[36]) );
    TBUFHDV0 u37 ( .Z(VLOAD), .I(VIN), .OE(DATA[37]) );
    TBUFHDV0 u38 ( .Z(VLOAD), .I(VIN), .OE(DATA[38]) );
    TBUFHDV0 u39 ( .Z(VLOAD), .I(VIN), .OE(DATA[39]) );
    TBUFHDV0 u40 ( .Z(VLOAD), .I(VIN), .OE(DATA[40]) );
    TBUFHDV0 u41 ( .Z(VLOAD), .I(VIN), .OE(DATA[41]) );
    TBUFHDV0 u42 ( .Z(VLOAD), .I(VIN), .OE(DATA[42]) );
    TBUFHDV0 u43 ( .Z(VLOAD), .I(VIN), .OE(DATA[43]) );
    TBUFHDV0 u44 ( .Z(VLOAD), .I(VIN), .OE(DATA[44]) );
    TBUFHDV0 u45 ( .Z(VLOAD), .I(VIN), .OE(DATA[45]) );
    TBUFHDV0 u46 ( .Z(VLOAD), .I(VIN), .OE(DATA[46]) );
    TBUFHDV0 u47 ( .Z(VLOAD), .I(VIN), .OE(DATA[47]) );
    TBUFHDV0 u48 ( .Z(VLOAD), .I(VIN), .OE(DATA[48]) );
    TBUFHDV0 u49 ( .Z(VLOAD), .I(VIN), .OE(DATA[49]) );
    TBUFHDV0 u50 ( .Z(VLOAD), .I(VIN), .OE(DATA[50]) );
    TBUFHDV0 u51 ( .Z(VLOAD), .I(VIN), .OE(DATA[51]) );
    TBUFHDV0 u52 ( .Z(VLOAD), .I(VIN), .OE(DATA[52]) );
    TBUFHDV0 u53 ( .Z(VLOAD), .I(VIN), .OE(DATA[53]) );
    TBUFHDV0 u54 ( .Z(VLOAD), .I(VIN), .OE(DATA[54]) );
    TBUFHDV0 u55 ( .Z(VLOAD), .I(VIN), .OE(DATA[55]) );
    TBUFHDV0 u56 ( .Z(VLOAD), .I(VIN), .OE(DATA[56]) );
    TBUFHDV0 u57 ( .Z(VLOAD), .I(VIN), .OE(DATA[57]) );
    TBUFHDV0 u58 ( .Z(VLOAD), .I(VIN), .OE(DATA[58]) );
    TBUFHDV0 u59 ( .Z(VLOAD), .I(VIN), .OE(DATA[59]) );
    TBUFHDV0 u60 ( .Z(VLOAD), .I(VIN), .OE(DATA[60]) );
    TBUFHDV0 u61 ( .Z(VLOAD), .I(VIN), .OE(DATA[61]) );
    TBUFHDV0 u62 ( .Z(VLOAD), .I(VIN), .OE(DATA[62]) );
    TBUFHDV0 u63 ( .Z(VLOAD), .I(VIN), .OE(DATA[63]) );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