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取的pex.netlist怎么在Hspice中跑后仿?

楼主(2024-10-16):
请问大佬们,我打算用calibre提取后仿,将提取出的pex.netlist替换前端网表在Hspice中仿真,但是一直无法得出正确的结果。pex.netlist可以直接用吗?我看里面底层好像没有VDD VSS的Pin,只有顶层.subckt上有VDD VSS,底层都是下面这种N_VDD之类的。或者在calibre pex的时候有什么设置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后仿,就是替换网表时检查一下端口顺序是不是跟前仿网表一致。
至于那个VDD的问题,那是因为你提取了寄生电阻,经过寄生电阻后的net名就不能再叫VDD了,于是你看到那么一个长名字。其他信号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后仿,就是替换网表时检查一下端口顺序是不是跟前仿网表一致。
至于那个VDD的问题,那是因为你提取了寄 ...

好的谢谢!那名称不一样了的话,tb给VDD电压值时,为什么电路可以正确上电工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名称不一样了的话,tb给VDD电压值时,为什么电路可以正确上电工作呢?

...

名称是一样的,电路端口上就叫VDD呀,然后电路内部跟VDD用金属线连起来的地方,都考虑金属的电阻,用电阻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称是一样的,电路端口上就叫VDD呀,然后电路内部跟VDD用金属线连起来的地方,都考虑金属的电阻,用电阻 ...

好的,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