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exible H-Tree的设置?

楼主(2024-10-16):
如图所示,是给的create_ccopt_flexible_htree的模板,有个三个不太明白的地方是
(1)sink_grid_box就是dff所在的区域吗?或者说是std cell的区域?
(2)sink_grid是设置长H_tree的形状,但是这个数值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呢?是不是和sink_grid_box的区域有关?
(3)我的理解是sink_grid_box就是std cell的区域,我的设计是{0 174 930 420},那么我设sink_grid为{4 1}合适吗?

网友A:
grid_box就是你想要被htree cover到的地方,想要做htree的区域,也就是core区域,不能拿什么类型的cell来解释
sink_grid 后面跟的参数是"Row column" 比如 “ 4 3” 就是分割成 4x3块区域, 默认把final cell(Tap cell) 放在grid中间drive 区域内的sink
看你的design fp size,4x1 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id_box就是你想要被htree cover到的地方,想要做htree的区域,也就是core区域,不能拿什么类型的cell来解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