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随便弄了一个2级运放,为什么相位是从-180开始的

楼主(2024-10-17):
如图,先不管电路参数的设置对不对,相位不是应该从零开始吗,另外,能解释下这个相位曲线吗,凸起来的是零点?该怎么改善呢? 谢谢

网友:
有没有肯可能是因为你看的 反相端和输出

网友:
零点的位置为1/Cc*(1/gm2-Rz)*2π,设置RZ的大小,令其等于MN2管子的1/gm,理论上就可以消除零点,你可以迭代仿仿

网友:
你看反向端跟输出可不是180°,高频那个零点应该是第二级输入管的Cgd带来的,密勒调成左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