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荷泵设计使用的工艺有几个疑问

楼主(2024-10-17):
请问电荷泵这样的升压电路对MOS管的耐压值要求是怎么样的?
比如要升到12V的电压是不是应该使用耐压超过12V的MOS管,这样是需要使用HV工艺或者BCD里的DMOS实现吗?
如果管子的耐压是指管子各端的电压差的话,是不是在n管上使用三阱工艺就可以避免使用耐高压的管?

或者能否使用全PMOS的电荷泵结构,就可以仅通过标准的CMOS工艺就能实现?

PMOS电荷泵

PMOS电荷泵

网友A:
要具体到每一个管子进行分析,比如最后输出点肯定是要到12V的,那这个点到地的压差就有12V,标准CMOS工艺,N阱到PSUB未必能长时间耐受12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具体到每一个管子进行分析,比如最后输出点肯定是要到12V的,那这个点到地的压差就有12V,标准CMOS工艺, ...

如果是这样,意思是说用PMOS管的话,体极接高压可以使管子本身都在耐压值内,但是它的n阱和衬底的高压差也可能无法承受,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意思是说用PMOS管的话,体极接高压可以使管子本身都在耐压值内,但是它的n阱和衬底的高压差 ...

是的。

网友B:
如果电路内部有12V电压,那不管使用那种方式的电荷泵设计,都是需要专门耐压达到12V的管子才可以。标准CMOS工艺不支持这种高压管子,可以在标准CMOS基础上增加MASK,自己设计耐压到12V的管子。不需要BCD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路内部有12V电压,那不管使用那种方式的电荷泵设计,都是需要专门耐压达到12V的管子才可以。标准CMOS ...

不自己做管子的话,就必须要使用HV库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自己做管子的话,就必须要使用HV库了吗

是的,不然你哪来承受12V压差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