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设计时,lib中的cell name无法更改

楼主(2024-10-17):
如题,为啥cell name这里是灰色的,更改不了

网友A:
可以点上方的 Browse 进行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点上方的 Browse 进行更改

感谢回复,确实可以,请问那里灰色是什么原因呢,感觉直接下拉更改更方便些,以前从没遇到过,这个是cdf源文件的设置关系吗,最近在做这个反向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确实可以,请问那里灰色是什么原因呢,感觉直接下拉更改更方便些,以前从没遇到过,这个是cdf ...

不清楚,也许是PDK限制了,也许是软件版本问题,我遇到过高版本软件这样的情况,没深究。

网友B:
一般改cell不建议直接改cell name,容易出bug。
最好直接删掉重新加,或者用2楼说的,点上面的browse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也许是PDK限制了,也许是软件版本问题,我遇到过高版本软件这样的情况,没深究。
...

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改cell不建议直接改cell name,容易出bug。
最好直接删掉重新加,或者用2楼说的,点上面的browse来改。 ...

明白,之前确实遇到过直接改出bug,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