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C设计有效位数怎么决定?

楼主(2024-10-17):
如果ADC的输入信号算出来的信噪比,对应的有效位数只有10位多点,那么需要的ADC的有效位数应该是多少就应该满足要求了,还是说越高越好?

网友A:
如果输入信号传递过来的信噪比就只有10bits左右,那你ADC精度再高也没啥用,整体的性能被限制在ADC前端。所以你搞个大于10bits就差不多了,尽量高6dB就差不多了(也就是1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信号传递过来的信噪比就只有10bits左右,那你ADC精度再高也没啥用,整体的性能被限制在ADC前端。所 ...

目前前仿做到11位了,应该快满足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