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输入电压结构求助

楼主(2024-10-17):
输入电压:1.4~12V
工艺:smic18 BCD
现在的问题是,高压管的耐压是Vds的,Vgs最高还是5V,所以,使能的逻辑就很难受,有没有大佬有相关的经验啊或者知道差不多输入电压范围的ldo的文章,跪@!

网友A:
先简单做一个低压电源,做个BG,其他的不就有了

网友B:
这个只能用开关选择电路,切换输入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简单做一个低压电源,做个BG,其他的不就有了

这个有的,但是他们的使能不好给,EN信号是直接连到电源电压的,电源电压是1.4~12伏,一头好满足,两头不好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用开关选择电路,切换输入管了

内部做了几个电压域,现在就是使能不知道怎么去配合这几个电压域改了,使能EN信号的电压范围和电源电压相同,都是1.4到12V,但所有管子的Vgs最大就到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的,但是他们的使能不好给,EN信号是直接连到电源电压的,电源电压是1.4~12伏,一头好满足,两头不 ...

一个办法是EN不直接连栅,经过电阻分压或者电阻加钳位电路后再到栅。另一个办法是源极跟随以后再做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做了几个电压域,现在就是使能不知道怎么去配合这几个电压域改了,使能EN信号的电压范围和电源电压相 ...

用个简单的比较器判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办法是EN不直接连栅,经过电阻分压或者电阻加钳位电路后再到栅。另一个办法是源极跟随以后再做处理。 ...

分压的话是能保证高压时的应用,但不能保证低压的应用,源极跟随也是会损失一个Vth,低压的时候给出去的就没法用了。

现在是搞了个简单的 与电源无关的bias,产生一个电流,再过电阻产生个低压使能信号。只能先这么用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