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经常卡死求助

楼主(2024-10-17):
在用Cadence画电路或画版图时经常出现虚拟机卡死的现象。出现原因总是删除了一些器件或线路或图案,卡死表现是鼠标光标能移动但鼠标点击及键盘、快捷键等均无响应。
求助原因及解决方案……

个人猜测是删除器件时程序资源大幅变动超出处理器能力因而导致GUI无响应,也可能是虚拟机和客户机抢夺CPU资源导致GUI无响应,但是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换成实体服务器

网友A:
618的吧,换成617的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8的吧,换成617的会好点。

确实。不过软件换版本也蛮折腾的……

网友:
怎么操作?

网友:
如果系统是红帽子7或者centos7,且有独立显卡的话,确认是否显卡驱动安装正确。以前遇到过因为驱动问题,导致在操作版图的时候,某个进程占用全部cpu资源,导致卡顿。如果是其它的系统,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B:
看看你给虚拟机怎么分配的资源,截个图看看,还有你实际电脑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给虚拟机怎么分配的资源,截个图看看,还有你实际电脑的配置

网友:
这玩意儿我算是有点儿经验,virtuoso 这套工具能用的上多核心的场景基本上就是仿真了,其他的画大型版图等操作基本上都是单核。所以你不论用什么方法,必须要提高单核性能。你这个机器的单核性能还是不错的,只不过你用了VM,单核性能就废了,所以换实体Linux安装是对的。此外,当你读入大的版图的时候可能需要大几GB的物理内存,所以你的48GB 内存可能不一定够。一般两根插槽的主板最多也就支撑到 48GBx2 也就是96GB 的物理内存,尽可能用高性能的SSD和大带宽的内存,也会对Virtuoso的响应速度有所帮助。

网友B(2024-11-20):
这配置画版图,应该会很流畅
我只能猜测是虚拟机的系统问题或者是软件问题,这种东西要具体看log文件了,你可以看看你卡住的时候ICW窗口有什么提示,还有启动virtuoso的terminal窗口提示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画版图,应该会很流畅
我只能猜测是虚拟机的系统问题或者是软件问题,这种东西要具体看log文件了, ...

卡住的时候CIW的窗口直接白屏了,啥也操作不了,每个原理图视图、ADE-L还有仿真结果都操作不了

网友(2025-08-31):
this is the b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