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0nmBCD工艺高压管耐压警告问题

楼主(2024-10-17):
我在设计一个0~5v电源轨到0~-5V电源轨的电平移位电路中时,使用了电平移位电路,用了高压管,但是仿真出现了许多警告,不知道这些警告有没有影响?

网友A:
会有问题的。超过了规定的max值,仿真模型在超过的部分没有定义,仿真结果就不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问题的。超过了规定的max值,仿真模型在超过的部分没有定义,仿真结果就不可靠了。 ...

是这样的,我是想问这个管子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被击穿失效,因为需要流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是想问这个管子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被击穿失效,因为需要流片。
...

工艺厂给的模型是有规定范围的,他们只能保证在这个规定范围内,仿真结果是符合他们的工艺的。
你这些都超出规定范围了,就算你仿真出结果,那个结果也是虚假的,毕竟工艺厂都没提供超出范围的模型。

所以,你这样肯定不能流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