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ma delta ADC中 第一级采样电容大小确定

楼主(2024-10-17):
1000资产
很多资料中:sigma delta ADC中 第一级采样电容大小确定方法如下:

目前正在设计snr=130的adc,osr=1024,计算的采样电容为323p,
用simulink仿真:不带ktc噪声:

带采样电容的323p后:

发现和计算的很吻合。但是实际上由于运放带宽限制,ktc噪声会被滤掉一部分。
查了一篇论文,搭了他的simulink模型,没带ktc得到的snr是一样的,但是他的结论是:

可以看到需要的采样电容很小。
基于此,有几个问题:
1.谁是对的,错在哪?
2.如果真需要这么大的电容,那反馈电容更大,需达到nf级别,运放能实现?

2022硕士_24位Sigma-Delta ADC的设计与实现.zip

参考的论文

网友A:
as far as i know, the input signal should be 2.5V and differential. So, the input power will be Vpower=(2.5^2)/2.
Then the KT/C noise power is: Npower=(1.38x10^-23*300)/(1024*12pF), if OSR=1024 & sampling cap is 12pF.
So, the SNR will be: 10*log(Vpower/Npower)=129.7dB, that will be what you want.

Overall, the input signal is too small in your assumption, that doesn't make sense.
I didn't design such high bit SDM, but I see some of companies product, their voltage is claimed as 2.5V or above if such high ENOB is a must.

楼主:
没有做过sd adc的大佬回答吗

网友B:
后面那张图连OSR=多少都没说,显然是不可信的。而且SNDR做到150dB+..................................以目前技术.............................扯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张图连OSR=多少都没说,显然是不可信的。而且SNDR做到150dB+..................................以目 ...

文献中有提到:三阶,一位量化,OSR=10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张图连OSR=多少都没说,显然是不可信的。而且SNDR做到150dB+..................................以目 ...

目前还是有sndr=130dB以上的,adi的芯片和国产的都有,想问问,架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献中有提到:三阶,一位量化,OSR=1024

你可以基本信任你第一张图的计算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是有sndr=130dB以上的,adi的芯片和国产的都有,想问问,架构不一样?
...

你确定?

这个一般都是测量类ADC吧?是用DC的有效位反推的所谓SNR吧?
真送进满幅度正弦波,能得出130dB的SND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

这个一般都是测量类ADC吧?是用DC的有效位反推的所谓SNR吧?

这种,khz级别的输入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khz级别的输入信号

我手头有这个规格书,没找到哪里写了130dB的 SNDR。

网友C:
你的adc是几位量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adc是几位量化呢

1位

网友:
电容10几pF就已经很大了吧,实际做起来SNR很难达到120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 far as i know, the input signal should be 2.5V and differential. So, the input power will be Vpow ...

thanks,maybe you are right,but i still have a question,Why does the simulation result of my simulink model also need such a large capacitance, because I did not reflect the voltage amplitude when modeli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anks,maybe you are right,but i still have a question,Why does the simulation result of my simuli ...

信号幅度是一方面,公式里面的kT/OSR*C其实不够准确,应该有个系数,而这个系数很可能介于2-4之间,所以最后的电容值应该在你俩计算值之间。

网友D:
计算用的VDD有问题吧?VDD=1V和VDD=5V,信号功率差了25倍,计算的电容可是也差了25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maybe you are right,but i still have a question,Why does the simulation result of my simuli ...

i think simply because your feedback signal voltage is 1, that's 1V, it means the VREF=1V.

might need to change the feedback voltage to be 2.5V or above, then the input signal power could be higher.
So, you can use smaller Cs for the sampling capacitor. this is my guess.

BTW, i suggest you to refer to some 24-bit sigma-delta ADC in real product.
for instance: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sheets/AD7176-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用的VDD有问题吧?VDD=1V和VDD=5V,信号功率差了25倍,计算的电容可是也差了25倍。 ...

对的,目前看了确认是信号功率计算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幅度是一方面,公式里面的kT/OSR*C其实不够准确,应该有个系数,而这个系数很可能介于2-4之间,所以最 ...

嗯,我知道你说的,是下面这算吧

网友:
应该是根据噪声来分配的

网友(2025-11-04):
引用 楼主:
嗯,我知道你说的,是下面这算吧

你好,请问这里的NF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