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的write through 和 write assi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10-17):
在例化SRAM的时候,会有参数是Write Through和Read/Write Assist,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功能,用在什么场景

网友A:
不同厂家的语义可能会不一样,建议看看datasheet;针对SRAM cell,write through通常是一个DFT feature,写数据直接体现在输出端口,以提升整个设计的test coverage;read/write assist通常指低压下确保sram正常工作的设计技巧和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的语义可能会不一样,建议看看datasheet;针对SRAM cell,write through通常是一个DFT feature,写 ...

谢谢大佬,我也在看手册,就是手册上说的东西对我来说有点复杂,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