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像设计

楼主(2024-10-17):
各位大牛,电流镜像设计如图

I1和I3都是50uA,I4是37uA时,I2也是37uA;I4是67.4uA时,I2也是68.7uA
问题是,I4是如何镜像到I2的?怎么做到的?为什么不用一般的电流镜像?

补充I1,I2,I3,I4四路尺寸一样

楼主:
看上去,这里用差分结构保证两边电流相等,但是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在哪

这里的native管子是什么作用?能提高PSR吗?

网友A:
这就是cascode电流镜啊,I2和I4公用一套偏置,看到的源级电压也一样,电流当然也一样。
至于为什么尾电流的栅极加了一个负反馈,目的应该是减少检测I4路径的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cascode电流镜啊,I2和I4公用一套偏置,看到的源级电压也一样,电流当然也一样。
至于为什么尾电流的 ...

看上去是这样,不过负反馈减小了输入电阻,这个没啥优点啊

网友:
M1/M2的偏置条件一样,所以A/B两点的电压一致,必然I2/I4。M36/M38这个环路用来调节I4电流,使其等于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