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 simulink建模

楼主(2024-10-17):
最近在看sigma-delta adc的建模,不是很懂量化器的反馈电压,论文说啥的都有。
比如第一张图它的输入信号幅度是1.25,参考电压是2.5,一位量化,所以它的反馈电压gain为2.5;
第二张图它的输入信号幅度是2.25,参考电压是5,一位量化,为什么它的反馈电压gain却是1?
第三张图四位量化,参考电压是2.5,输入信号幅度是2.03,为什么量化器前后都要乘以gain?

网友A:
1位量化比较特别,建议先按多位的情况下去算。

这是个先ADC再DAC的过程,其中会存在增益,增益为DAC输出最大幅度/ADC输入最大幅度。
simulink中这个ADC-DAC器件的输入输出范围都是-1~1。因此增益为1。
但是实际电路中不一定采用增益为1的ADC-DAC,输入输出范围也不会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位量化比较特别,建议先按多位的情况下去算。

这是个先ADC再DAC的过程,其中会存在增益,增益为DAC输出最 ...

我还看到这种四位量化的,反馈gain也是1,给我整不会了。所以您的意思是多位量化,它的增益可以是1也可以不是1,不是1的话,要前后都乘以gain对吧?我还想请教一下第一张第二张图怎么解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看到这种四位量化的,反馈gain也是1,给我整不会了。所以您的意思是多位量化,它的增益可以是1也可以 ...

环路增益函数是计算得到的。总的低频环路增益是包含量化器增益的,明白这点就够了。
学习SDADC得上电路实操仿真的,光看simulink很难搞得懂。

网友B:
请问楼主,您建模的时候是从零开始建模,还是说有建好的直接拿来修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增益函数是计算得到的。总的低频环路增益是包含量化器增益的,明白这点就够了。
学习SDADC得上电路实 ...

谢谢佬的回答,但我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意思是要事先确定环路增益是吧?但我们好像只能用函数综合出H(z)吧,simulink还是要弄懂的,不然没法写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您建模的时候是从零开始建模,还是说有建好的直接拿来修改即可 ...

从0开始,我零基础

楼主:
有人能解答一下嘛?救救

网友C(2024-12-20):
我的一点想法:量化器反馈电压要看你给量化器后面DAC的VREF是多少,这个是可以你自己决定的,你可以给VDD,也可以给VDD/2,也可以是其他值,但是simulink里的ADCDAC模块输出是1,你要乘一个增益还原成真实电路里DAC的输出,所以造成了不同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点想法:量化器反馈电压要看你给量化器后面DAC的VREF是多少,这个是可以你自己决定的,你可以给VDD, ...

但是为什么有些不用乘以增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有些不用乘以增益?

有需要走sdm建模全流程的吗,我可以带你,带到实际电路级,不免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有些不用乘以增益?

因为有些人vref是1v,matlab建模那个量化器输出就是+1-1所以不要,有些电路vref是1.8,所以要乘以系数

网友E(2025-08-07):
引用 网友D:
因为有些人vref是1v,matlab建模那个量化器输出就是+1-1所以不要,有些电路vref是1.8,所以要乘以系数 ...

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您。如果量化器输出反馈回去后乘上系数(×vref),是否意味着simulink里的仿真结果就约等于实际电压值;或者这样说如果不考虑电路里的vref,simulink里的模型就相当于归一化了,输入的满量程就是1,而不是1×vref。请问我这么理解是对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您。如果量化器输出反馈回去后乘上系数(×vref),是否意味着simulink里的仿 ...

你要完全一模一样,matlab中间电平是0 电路是VCM,还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完全一模一样,matlab中间电平是0 电路是VCM,还要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电路里面看的是差分值,是否就能跟matlab里的中间电平0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