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各位大佬,如何画出这种零极点随变量变化的图呀

楼主(2024-10-17):
请问各位大佬,如何画出这种零极点随变量变化的图呀。(这是sansen书中的一个图),是用哪种软件,然后代码之类的应该怎么写呀

网友:
这个线挺直的,不像是真实数据。。感觉是用visio画出来的。

网友:
excel就能画。要好看就origin

楼主:
学到了,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