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的两种偏置电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10-17):
(图片)

楼主:
第二个多了一个电流源,有什么用?

网友A:
从Vds角度对比bias管和放大级管子的工作状态,结构二更match,在L较小的情况下,图二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Vds角度对比bias管和放大级管子的工作状态,结构二更match,在L较小的情况下,图二较好 ...

第二个的管子Vds都要比第一个的Vds大,在电流一定的情况下,大的Vds会降低L值变化对管子Vgs的影响,从而在有相同match的情况下,使得第二个会比第一个更加接近理想设计值。

我的理解正确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