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入MBIST时的JTAG问题

楼主(2024-10-17):
在顶层TOP中已经加了JTAG的这几个信号,在flow时说没有连上,请问这个是哪方面问题呀

网友:
已经用set_attribute_value把port定义成jtag信号了吗

楼主:
是的,这个已经写上了

楼主:
已经加上了

楼主:
是的,目前是这样写的

网友:
错误信息里说你应该读入pad的model(因为你用了chip level)
用read_cell_library命令

楼主:
感谢回复,,我用read_cell_library读入了PAD的mdt库,还是显示这个错误,读入的mdt库中没有参数显示是一个PAD单元,这个是读取mdt库吗,还是读取其他类型的带有PAD cell参数的库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用read_cell_library读入了PAD的mdt库,还是显示这个错误,读入的mdt库中没有参数显示是一个 ...

我的model里有cell_type = pad这个描述。你添上这句试一下。

楼主:
好的,我生成的mdt文件有问题,把pad cell当成普通cell处理了,所以没有cell_type,正在修改中,感谢大佬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生成的mdt文件有问题,把pad cell当成普通cell处理了,所以没有cell_type,正在修改中,感谢大佬的回 ...

不仅仅只添加cell_type = pad;就可以了,还需要考虑到作为一个PAD的触发条件是什么,这些都是会在后续引入其他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只添加cell_type = pad;就可以了,还需要考虑到作为一个PAD的触发条件是什么,这些都是会在后续引 ...

感谢大佬回复,确实是这样的,我的pad都是双向的,JTAG端口都是复用的同一个单元,对于双向的端口,控制方向的DO_EN应该写pad_enable_low还是pad_enable_high,还是应该建两个单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确实是这样的,我的pad都是双向的,JTAG端口都是复用的同一个单元,对于双向的端口,控制 ...

老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确实是这样的,我的pad都是双向的,JTAG端口都是复用的同一个单元,对于双向的端口,控制 ...

单独写一个就够了,DO_EN的话一般是写pad_enable_low让工具理解这个pad是negedge触发即可;双向pad的话大概率还有一个input enable做配合的,不过最好是看看lib配套的ds

楼主(2024-11-26):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只添加cell_type = pad;就可以了,还需要考虑到作为一个PAD的触发条件是什么,这些都是会在后续引 ...

好的。感谢回复,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