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的miss match问题

楼主(2024-10-17):
我正常画电流镜,只在左右两边加dummy,

但这次后仿,红圈里的三组的输出电流5.7u,其他绿圈里的输出电流5u,实际应该是5u,差的有点多,想问原因,是需要在上下也加dummy吗?
如果是,那么什么情况需要在上下加dummy,如果不是,那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电流镜上下是一组 中间是另一组吗?同时开启会有串扰吧  这种bias里面的电流镜可以尝试成米子这种   隔一个放一个不会同时用的吧    开启的时候旁边都是没用的   减少互相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上下是一组 中间是另一组吗?同时开启会有串扰吧  这种bias里面的电流镜可以尝试成米子这种   隔一个 ...

一共是两组<3:0>的电流镜,左下四组是一个,右边和上边四组是一个,但感觉和串扰没关系

网友B:
左右的环境近似,考虑一下上下环境的WPE是否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的环境近似,考虑一下上下环境的WPE是否有影响

是的,加dummy也是WPE  不加的话  就把肼拉大一点  加dummy面积会大很多

网友(2024-12-10):
倒比管上下加dummy加多点,尤其纳安级别的

网友:
重新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