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值 cic 滤波器低频噪声

楼主(2024-10-17):
我在涉及 cic 插值滤波器时,输出低频总是有噪声,大概与信号有 56dB 的差值。左侧是小信号的fft 结果,右侧是大信号 fft 结果,fft 使用的窗函数是 kaiser(N,20)。请问各位大神,为什么低频有这么大噪声呢?这个是cic 特性决定的吗?

网友:
CIC作为一个数字滤波器,本身是0噪声的,你的频谱里面所谓低频高,那是因为有offset。
offset有可能来源于ADC模拟电路本身或者滤波器计算截位误差?

楼主:
我已经把输出减去平均值后再做的 fft。况且低频较高的噪声是好几个点.不只是 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