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618 layout有一个cell数据坏了

楼主(2024-10-17):
各位大神,江湖救急:

virtuoso618 layout有一个cell数据坏了,每次一开工具就闪退,这个cell的数据也直接全部丢了,
还有所有调用这个cell的cell也打不开了,一开virtuoso就闪退
求解题思路或者解决办法

网友A:
用oaScan 修复 ,CIW 输入 load(prependInstallPath("etc/tools/cdba/cdsScanLib.il"))
cdsScanLib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aScan 修复 ,CIW 输入 load(prependInstallPath("etc/tools/cdba/cdsScanLib.il"))
cdsScanLibUI() ...

谢谢,按照您这个方法执行了,显示执行成功,但是还是一开那个出问题的cell virtuoso就闪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按照您这个方法执行了,显示执行成功,但是还是一开那个出问题的cell virtuoso就闪退了
...

viewType选择masklayout
Mode 是选择 re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Type选择masklayout
Mode 是选择 repair

没错,是这么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是这么选的

oaScan -lib name -cell name -view layout -re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oaScan -lib name -cell name -view layout -repair

这个也执行了,显示成功,但是对这个不起作用,依然闪退。

网友:
没遇到过无限闪退的,蹲个答案

网友:
你确定具体哪个cell坏了的话,只要repair它就行了。当然权限得是你的repair才有用,可以让其他同事repair它试试。

网友:
之前解决的经验“多次尝试找到出问题的底层cell,copy出来,覆盖进去”,现在没什么印象了

网友:
这个窗口像是开了很多进程,确定一下你后台开多少个进程

网友(2025-02-17):
我也出现了闪退,然后重启打开,ciw 报错corrupted database encoutered,无法打开对应的layout。用了oaScan后还是没法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