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的低频PSR很低,但是LoopGain很高。

楼主(2024-10-17):
我的LDO用的是EA+buffer+pmos的结构,其中buffer用的SSF。然后我发现我的这种结构,PSR不是loopGain的倒数,比如在重载时候LoopGain有84db,但是PSR只有47db。轻载时候LoopGain有67dB,但是PSR也只有40dB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不应该极度接近loopgain或者EA的增益吗(EA增益有50+dB)。但是我看别人的电路,中间没有用buffer而是一级EA然后直接接过去,那么PSRR就和loopgain差不多。我已经调了几天了,不太明白。希望大家有会的教教我。

--------------------------------------------------------------------------------------------------------------------------------------------------
最新发现,我增加了功率管的L,从400n到1u,其他不变,发现低频PSR(负)直接减小了5dB。如果从RinconMora论文的分压模型来看,我相当于rop增加了,分压后下面的电阻得到的PSR会更少,结果确实会更好。

---------------------------------------------------------------------------------------------------------------------------------------------------
看了一下别人发的贴子,又有新思考,不知道对不对:
PSR从VDD经过功率管到VOUT增益会有gmp*rout,但是会被环路反馈到功率管的栅极VG,所以这边PSR的贡献是gmp*rout/ALG,也就是差不多是EA的增益的倒数。但是这个前提是运放的PSRR比较好,VDD小信号从运放过去到VG的PSR_EA贡献几乎没有。但如果运放结构不一样,比如是只有一层NMOS电流镜负载的情况。此时从VDD到运放输出的贡献比较大,比如PSR_EA接近于1,那么此时功率管栅极电压VG会更加跟随source端VDD的变化,导致在功率管的输出端VOUT的小信号电压很小,PSR更好。现在的PSR仿真就会和1/ALG差不多。也就是3楼大佬发的网址里面的情况。所以结构很重要!!

网友:
BG的PSR够吗

网友A:
PSR本来就不是loopGain的倒数,少一点正常
负载切换的时候你要看具体情况,比如https://www.xiaohongshu.com/expl ... web_note_detail_r10

网友B:
本身开环Vout/Vdd就不好吧

网友C:
看看运放里面的共栅管有没有进入线性区?

网友D:
1、对于EA+POWER的LDO,其低频PSR约约约约等于EA低频增益的倒数(可不是loopgain的倒数);
2、EA和buffer不能简单等效为一个整体,存在其他PSR路径,因此此时的情况和(1)的结论不能完全一致

网友:
哦哦,原来PSR与环路增益的近似是有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R本来就不是loopGain的倒数,少一点正常
负载切换的时候你要看具体情况,比如https://www.xiaohongshu.co ...

这个网址好,对PSR理解有帮助,感谢

楼主:
我那个是还没加BG的电路进去,加了之后会更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开环Vout/Vdd就不好吧

怎么说,开环的这个怎么去评价或者分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对于EA+POWER的LDO,其低频PSR约约约约等于EA低频增益的倒数(可不是loopgain的倒数);
2、EA和buffer ...

感谢您的解答,我确实发现了buffer的PSR贡献路径,但是buffer只会通过上面提供电流源的PMOS管来贡献PSR到功率管的栅极。但我感觉它贡献几乎没有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运放里面的共栅管有没有进入线性区?

没有,我仿稳定性的时候全工艺角和电流负载都跑过region,管子都是2

网友(2025-05-23):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点评):
最后我就没有管了,前面几个大佬也说和loopgain并不是完全成反比,所以除非加额外的技术才能提高psr。我没有继续深入了

网友E:
好吧,你这是项目,还是自己学习啊,最近我也是比较困扰,这个psr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我仿稳定性的时候全工艺角和电流负载都跑过region,管子都是2

轻载下也能工作在region=2吗?

楼主(2025-06-23):
引用 网友F:
轻载下也能工作在region=2吗?

没有,轻载不是,轻载region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你这是项目,还是自己学习啊,最近我也是比较困扰,这个psr

学习,PSR感觉就是LDO一大难点

网友(2025-08-29):
buffer会贡献一点P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