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高速运放在面包板上测试总是会振荡

楼主(2024-10-17):
运放选型是:AD8067,GBW=200MHz, SR=640V/us,在Gain为+10时能稳定使用;最大供电电压为±12V,输出轨到轨,输入范围在±12V供电下是-12V~+9V。

运放连接是同相放大器,反馈电阻RF/RG=1kΩ/30Ω~33.3;供电选择±12V供电,接0.1uF和10uF并联的去耦电容。

输入为±0.3125V,1MHz方波,输出如图二(示波器橘线)(绿线是输入但是好像被输出干扰了)。

请问为什么总会出现这样的振荡呢?是不是是我使用面包板测试原因,有很多寄生电容和电阻。如果把它焊到洞洞板上会好些吗?还是对于这种需要传输1MHz以上信号的电路,不能用洞洞板直接焊接,只能PCB设计仿真?确实没有什么经验,总是发现自己有东西没有考虑到,谢谢各位大神解答。。

运放连接

运放连接

输入输出波形

输入输出波形

网友A:
频率上M就不要用面包板了,连线寄生电阻、电感,相邻线间的寄生电容都很大。高速放大器振荡的原因一般是 1)电源去耦不良 2)反相输入端到地的寄生电容过大 3)负载电容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上M就不要用面包板了,连线寄生电阻、电感,相邻线间的寄生电容都很大。高速放大器振荡的原因一般是 1 ...

谢谢,一般能够焊接在洞洞板上使用吗,我没有接负载电容,可能是寄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