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在PEX时报错

楼主(2024-10-17):
用的是t厂018的PDK,不知道为什么这个calibre说tndiff这个层没有定义,请问下应该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不会是只包含了rcx部分的文件吧?带着LVS文件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只包含了rcx部分的文件吧?带着LVS文件了么?

你的意思是我有没有跑通LVS吗?LVS我是通过了的,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详细说说怎么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有没有跑通LVS吗?LVS我是通过了的,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详细说说怎么解决吗
...

一般rcx下的文件是跟LVS文件结合使用的仔细阅读LVS文件中的注释,一般有#DEFINE RCX这样的控制选项,另外还有include语句包含寄生参数提取所需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rcx下的文件是跟LVS文件结合使用的仔细阅读LVS文件中的注释,一般有#DEFINE RCX这样的控制选项,另外 ...

明白了,我已经搞定了,是那个抽取后仿的文件没有incclude到正确的路径,感谢